dell简单维修一例(附图纸)

楼主(2014-06-03):
一台DELL M5010,故障是点不亮,无待机无触发,据客户说他自己拆开过,发现有东西烧了,我说那先放这吧,检查好了再通知你,报价走人,打开机后发现的确是一个芯片烧了,对不起大家忘记拍图了,这是个5V转换芯片,供USB电的,先把它吹下来,用表打了下输入输出对地,并无短路点,然后在料板上找了个相近的代换上去,开机,点亮了。此机亮是亮了,不过还有问题,不知大家看出来没有。。。。

补充内容 (2014-6-12 17:25):
这个贴发很久了,有人问到底还有什么故障,其实你们看到了,就是花屏,不是屏的问题,是显卡也坏了,这个机子后来又换了显卡的

DELL M5010 .pdf

网友:
是花屏吗?看图好象是有点花屏

网友:
花屏?还是拍摄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拍的原因看到有点花哟

网友:
你说的还有故障 是啥

网友:
U口不能用吧,过流了?

网友:
图纸收下咯 哈哈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话不要说半截啊  图片看着有点花 不知道是拍摄的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
什么问题说出来 大家都想知道。

网友:
能看到的,就是显示图,屏显不正常?还有什么?
一点小维修,故弄玄虚,引大家灌水,有点可恶

网友:
楼主是在卖关子么。。。

网友:
应该是花屏 吧

网友:
你这拍的技术太差

网友:
楼主是下面那排红字吗?

网友:
屏滤波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