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广达主板cq61不触发 死活不出S5_ON

楼主(2014-06-03):
该机IO 。南桥处有进水.经查换一场管(PQ38,15VALW开启管,坏了曾拉低S5_ONG),bios处6脚(经一电阻接SPI_CLK貌似bios时钟脚)到该电阻再到IO的线断。以上都补好,现在还是不触发,该机IO为KB3926。ACIN,IO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LID_EC#也正常,有RSM_RST# 3.3V .就是不触发(按下开关也不行)。死活不出S5_ON。io已换新,BIOS已刷故障依旧。待机0.005,有待机3V 5V.望同行点拨。

网友:
开关是不是好的

网友:
休眠信号,查下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查下 bios和EC是不是断线了 断线了 怎么刷度没用

网友:
广达的S5_ON 是按开机键以后出来的第一个电源开启信号。所以你先要确定IO有没有触发的动作,如果没有触发动作还是要重点检查BIOS到IO的连线及外围,因为你的故障刚好那进水的。

网友:
查触发电路啊,楼主

网友:
bios到IO均好  外围已无断线

网友:
这个是触发后 第一个信号。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

网友:
LZ再检查检查进水周边,EC,BIOS,实在不行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