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Y481C OK BAk-X450CC.206好机备份

楼主(2014-06-03):
asus Y481C OK BAk-X450CC.206的BIOS,好机备份

asus Y481C OK BAk-X450CC.206.rar

网友A(2014-07-11):
大家不要下!
6.144MB是官方下的,要么就是软件备份的,不是读取!!!

网友(2017-07-19):
可以用不哦,  上面说有问题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不要下!
6.144MB是官方下的,要么就是软件备份的,不是读取!!!

不会吧!确定是编程器备份的啊!我电脑里是显示的6.00M啊。

网友:
二楼说程序容量不对,重新上传一份,大家看看。确定是编程器备份出来的,压缩软件应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
刚忘记点上传了。。。,压缩后的容量是2.49M,用 的软件是“闪电压缩”

asus Y481C OK BAk-X450CC.206.rom.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