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 有点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求思路

楼主(2014-06-03):
ACER 5580 有点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求思路  屏线  屏都换过了!这块板子显卡换过的

网友:
显存呢?换换看

网友:
显存有问题话,外接显示器也应该是花屏哇?

网友:
最后上个图,看看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曾遇到一台换屏的机子 是接口问题 换了接口就好,建议楼主查下接口跟排线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吧

网友:
遇得多啊,这种八成仍然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能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花屏有很多种,楼主上个图。才能缩小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