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精神【超级稳压电源】可调0—30V 电流0—30A 恒流源

楼主(2014-06-03):
【亲手打造超级开关稳压电源】连续可调0—30V 大电流0—30A 恒流源

跪求原创币  和威望  谢谢 各位管理
首先感谢迅维网提供这个平台  谢谢!

这个电源是我前些年的作品,从电路板 开关变压器 机壳 面板 全部手工打造。元器件大多是从废板上拆的。 投入了巨大精力 耗时半年多才完成!!!(为此特别感谢我的老师一些关键问题都要请教他)

稳压电源功能强大0—30V连续可调 可调电流可达0—30A 而且是恒流。在日常维修中非常实用,可以给各种设备直接供电,甚至给汽车电瓶充电。

机壳是用报废的功放机的壳子改的。原功放机是卧式的,为了实用、节约空间,割去了三分之一 改成立式的。是不是还有一点功放机的影子呢!上面的拎手是从费电台上拆的。

电压表、电流表、当时想用数字表头,可惜没有买到。只买到两块电压表,把其中一块改成电流表了。可费老劲了,光是校表就弄了一整天 。表中间的那个V 和 A 是用打印机打出来的。然后粘上去的 能看出来不?

前面板 表头上面的“标牌 ”是原功放机上的,横过来粘在上面。

左边方的是电源开关, 负级接线端子 、正级接线端子、中间是开机指示灯,红色闪烁的很醒目。输出保险座、调流旋钮、大的是调压旋钮, 利用原功放机的旋钮改装的。

后面 散热风扇,上面的用的是5.5CM CPU 风扇往里吹。 下面用的是 8CM 电源风扇 往外吹。 两个风扇可根据电源输出功率大小  自动调节改变转速。
最下面是主电源保险管座, 和副电源保险管座。

内部结构  最上面是场效应管、散热片、左边是面板、肖基特整流、 双面电路板、最下面是开关变压器、副电源变压器、重的东东、都放在下面。结构很合理

前面板  表头 、指示灯 、开关 、 电位器 。

肖基特整流 散热片用的是  CPU散热片。

电位器。看到接线端子上的 电流表用的取样电感了吗?  还有次级的总保险!!

线路板是双面的,都是自己设计的。贴上不干胶纸 ,然后描绘好。 刻掉不须要的部分,用药水腐蚀。再用刻刀修整 ,沙纸打磨、 钻孔、 上锡、多道工序,费的劲就别提了。现在看来当时真有精神。

当时保留的印刷板的正面草图

印刷板的反面草图

主开关变压器   磁芯用的是电视机的行输出变压器的磁芯,一共用了 6对,当时满世界收集报废的行输出变压器 。同行都好奇的问 你用它干什么???以为我发现什么宝贝了呢!!
用废电路板拆去所有的元件,铜箔、做成做骨架。饶好线圈,外面包上铝壳。 安好接线端子。

开关变压器的 初级引线,两面用电路板夹好。 然后接地 防止干扰

骨架加工图

这个铁皮盒子里是控制板 ,主芯片等小信号处理电路都在里面。 包上铁盒防止干扰,提高稳定性。铁皮盒子是用报废的电视机高频头做的

这个是小信号 控制板,印刷板草图

次极电感线圈  也是用彩行磁芯做的,够大吧

用了4只大功率场效应管,这是给它们散热的大散热片。 后部的散热风扇

次极电路  大电流的地方都 用多股并连的方式,电位器的连线都用的屏蔽线。连接部分都用插头 方便维修!

从上面来一张,还是比较复杂的。巨大的散热片!

电路板边框是用吕合金做的,没少费工夫

来一张夜视图  表头里都加了照明,电压旋钮上有照明,指示灯、还是很炫的

当时做这个电源时 没有拍照 大家见谅!!  好大的工程啊!当时那来的那么多精力。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拍详细制作过程, 至少得几百张图片才能记录吧!!!

跪求 威望  原创币     希望大家 给 改进意见~

网友:
占楼  以备以后补充什么

跪求各位 大神  加分  加威望  加原创  谢谢 了

网友:
如此大的工程,还得有牛逼的技术支持才行哦。楼主高人

网友:
真是有时间呢

网友:
如此工程,楼主不是一般人,有太多综合的技术与能力。不是一般会个维修就能搞定的,包括坛子里一些所谓的维修高手。I服了U!

网友:
其它不好说,那接线柱,30A电流(虽然这种情况用的少)能承受的了?
另外,这东东的精度可不好保证,毕竟没有专业调校吧?!
再就是,可能使用数字表指示来得更直观,虽然某些场合指针式更好。

网友:
境界是如此的高

网友:
小弟我实在是佩服

网友:
~~还是有不低的技术含量,厉害啊!

网友:
此工程浩大,非我等浮燥小辈可以完成的啊。。

网友:
太给力了   超大个的可调电源啊

网友:
如此DIY,等同于自己制造了一台可调电源吧。佩服至致。

网友:
这么牛,都想拜师了……收徒吗?

网友:
上电路图,分享设计

网友(2014-07-03):
楼主好流B    看上去这个可调电源好大个

网友:
这个太费时间了,我只能买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