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1000M网线做法

楼主(2014-06-03):
10M网线与100M网线和1000M(千兆)网线做法!
10M网线与100M网线和1000M(千兆)网线做法

    100M的国标568A线序是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568B为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10M线序没什么意义,只要两端水晶头线序相同就可以满足。
其实网线最重要的是知道八根线中只有四根线在进行数据交换,就是1、2、3、6这四根。分别用来发送和接收数据。所以只要1和2,3和6这两组线成对使用(即1、2和3、6是两组绕在一起的线。)就可以满足百兆的要求。国标线序是国际上的一种公同遵守的标准,为的是方便模块(如墙上的网络接口插座)等的制作线序。
如果要实现只用一根网线连接两台计算机,就把网线其中一端两组线对调即可(按国标做法就是网线的两端的线序一端是568A,另一端是568B)。即让一端的接收组线成为另端的发送组线。
现详说明一下百兆网线做法&千兆网线做法

百兆网线做法: 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棕白 棕

千兆网线做法: 绿白 绿 橙白 棕白 棕 橙 蓝 蓝白

局域网就是将单独的微机或终端,利用通信线路相互连接起来,遵循一定的协议,进行信息交换,实现资源共享。其中,通信线路,即传输介质常用的有: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等。从性价比和可维护性出发,大多数局域网使用非屏蔽双绞线(UTP—Unshielded Twisted Pair)作为布线的传输介质来组网。

  网线由一定距离长的双绞线与RJ45头组成。双绞线由8根不同颜色的线分成4对绞合在一起,成队扭绞的作用是尽可能减少电磁辐射与外部电磁干扰的影响,双绞线可按其是否外加金属网丝套的屏蔽层而区分为屏蔽双绞线(STP)和非屏蔽双绞线(UTP)。在EIA/TIA-568A标准中,将双绞线按电气特性区分有:三类、四类、五类线。网络中最常用的是三类线和五类线,目前已有六类以上线。第三类双绞线在LAN中常用作为10Mbps以太网的数据与话音传输,符合IEEE802.3 10Base-T的标准。第五类双绞线目前占有最大的LAN市场,最高速率可达100Mbps,符合IEEE802.3 100Base-T的标准。做好的网线要将RJ45水晶头接入网卡或HUB等网络设备的RJ45插座内。相应地RJ45插头座也区分为三类或五类电气特性。RJ45水晶头由金属片和塑料构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引脚序号,当金属片面对我们的时候从左至右引脚序号是1-8, 这序号做网络联线时非常重要,不能搞错。双绞线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00米。
EIA/TIA的布线标准中规定了两种双绞线的线序568A与568B。

  标准568A:橙白--1,橙--2,绿白--3,蓝--4,蓝白--5,绿--6,棕白--7,棕--8;
  标准568B:绿白--1,绿--2,橙白--3,蓝--4,蓝白--5,橙--6,棕白--7,棕--8。

  在整个网络布线中应用一种布线方式,但两端都有RJ-45 plug 的网络联线无论是采用端接方式A,还是端接方式B, 在网络中都是通用的。双绞线的顺序与RJ45头的引脚序号--对应。10M以太网的网线使用1,2,3,6编号的芯线传递数据,100M以太网的网线使用4,5,7,8编号的芯线传递数据。为何现在都采用4对(8芯线)的双绞线呢?这主要是为适应更多的使用范围,在不变换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就可满足各式各样的用户设备的接线要求。例如,我们可同时用其中一对绞线来实现语音通讯。 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接头

  100BASE-T4 RJ-45对双绞线的规定如下: 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

  1、2用于发送,3、6用于接收,4、5,7、8是双向线。

  1、2线必须是双绞,3、6双绞,4、5双绞,7、8双绞。

  下面介绍几种应用环境下双绞线的制作方法。

  MDI表示此口是级连口,而MDI-X时表示此口是普通口。

  1) PC等网络设备连接到HUB 时, 用的网线为直通线, 双绞线的两头连线要一一对应,此时,HUB为MDI-X口,PC为MDI口。10Mbps网线只要双绞线两端一一对应即可,不必考虑不同颜色的线的排序,而如果使用100M速率相连的话,则必须严格按照EIA/TIA 568A或568B布线标准制作。水晶头|网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双绞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双绞线|水晶头|网线|
  2)在进行间HUB级连时,应把级连口控制开关放在MDI(Uplink)上,同时用直通线相连。如果HUB没有专用级连口,或者无法使用级连口,必须使用MDI-X 口级连,这时,我们可用交*线来达到目的,这里的交*线, 即是在做网线时,用一端RJ-45 plug 的1脚接到另一端RJ-45 plug 的3脚;再用一端RJ-45 plug 的2脚接到另一端RJ-45 plug 的6脚。可按如下色谱制作:

  A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B端: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级连HUB间的网线长度不应超过100米, HUB的级连不应超过4级。因交*线较少用到,故应做特别标记,以免日后误作直通线用,造成线路故障。另外交*网线也可用在两台微机直连。   最后须对线路进行通断测试, 用RJ-45测线仪测试时,4个绿灯都应依次闪烁。软件调试最常用的办法, 就是用Windows95、 Windows 98自带的Ping 命令。 如果工作站得到服务器的响应则表明线路正常和网络协议安装正常, 而这是网络应用软件能正常工作的基础。

千兆网线制作方法

千兆5类或超5类双绞线的形式与百兆网线的形式相同,也分为直通和交*两种。直通网线与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一对应的。但是传统的百兆网络只用到4 根线缆来传输,而千兆网络要用到8 根来传输,所以千兆交*网线的制作与百兆不同,制作方法如下:1对3,2对6,3对1,4对7,5对8,6对2,7对4,8对5
例如:
一端为:半橙、橙,半绿、兰,半兰、绿,半棕、棕;
另一端:半绿、绿,半橙、半棕、棕,橙,兰,半兰
千兆网线的做法

千兆5类或超5类双绞线的形式与百兆网线的形式相同,也分为直通和交*两种。直通网线与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一对应的。但是传统的百兆网络只用到4 根线缆来传输,而千兆网络要用到8 根来传输,所以千兆交*网线的制作与百兆不同,制作方法如下:1对3,2对6,3对1,4对7,5对8,6对2,7对4,8对5
例如:
一端为:半橙、橙,半绿、兰,半兰、绿,半棕、棕;
另一端:半绿、绿,半橙、半棕、棕,橙,兰,半兰

2.AVAYA(CommScope)
单层结构,处理好十字芯,套好扣环,导入导线框架扣好,裁齐.
尾扣在测试通过后用502固定死,外套也要用502固定死.
全过程要小心,仔细,
开绞距离越短越好,1.千兆主干交换机,接千兆分交换机,用什么线?   六类线(CAT6)
2.千兆主干交换机,接百兆分交换机,用什么线?   买带两1000Mbps铜口的26口交换机   .六类线(CAT6)
3.千兆主干交换机,接新服务器,用什么线?   .六类线(CAT6)
4.千兆主干交换机,接老服务器,用什么线?   超五类(CAT5E).,跑100Mbps
5.千兆分交换机,接新机器,用什么线? .预算多就用六类线(CAT6),起码要用超五类(CAT5E).
6.百兆分交换机,接旧机器,用什么线?用超五类.原来有可以不动,质量太差的话剪掉
,全新布过超五类(CAT5E),
以上六类线配六类头,超五类配合屏蔽头(也不贵) ,   保证线和头都要正品!!!
超五类头用AMP压线钳压制,六类头用机压或自做工具压制.线序均按照568B顺序排列,然后用相关检测工具进行测试。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走线要设计合理,保证合适的线缆弯曲半径,两端留出的冗余线缆要整理保护好,盘线时要顺着原来的旋转方向,做好标注.
注意管径和线槽的填充度
6类线做法 1对3,2对6,3对1,4对7,5对8,6对2,7对4,8对5
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棕 棕
1   2   3   4   5   6   7   8
白绿 绿 白橙 白棕 棕   橙   蓝   白蓝
这样速度至少达到 300M
现在,网络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了G时代,而千兆网络传输设备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但是,它们作为高端的设备,也有“高端”的价格。就像下面这根原装进口的LUCENT千兆网线,2米长,却要百元的价格,如果是普通百兆网线,4元左右就够了。今天,我就忍痛把它给大家来个全解剖,让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它到底特殊在哪里。
  这就是今天要牺牲的同志。粗略一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线体比普通的百兆要粗一点,RJ45水晶头有些不太一样。

网友:
看着头晕啊  谢谢楼主

网友:
只会做百兆的  看了一般 就看晕了

网友:
谢谢分享,也是看不怎么明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