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HP L 1710显示器

楼主(2014-06-03):
请问  HP L 1710显示器    开机红蓝绿白重复   接主机有显示   但一分钟后就白屏  关显示器再开又有显示 过一会又白  是什么原因???、?望各位大神分析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你用个板试试

网友:
是驱动板,我以前也遇到过 改了个万能驱动板好啦。。。

网友:
换个主控板吧

网友:
RGB,然后就保护了鸟

网友:
查下驱动板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