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大短路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6-03):
(图片)

网友:
这款机子 铁皮管子爱坏 不换掉 估计用不了多久 还会烧

网友:
第一次在基地发帖,自己顶一下

网友:
铁皮场管外表铁皮都是接地的  ????????????

网友:
谢谢谢谢谢,我总算找到图纸

网友:
外壳  不接地吧

网友(2014-07-03):
这个铁皮管子是怎么样量好坏,我也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机子,把CPU管子全取下来了。。大铁皮管子有330多的阻值,小铁皮管子只有一个有150多的阻值,其它的两个无穷大,,,是不是无穷大的两个小铁皮管子挂了呀,

网友:
正需要这个图纸

网友:
51123 8角对地为0    这个芯片发烫,拆了81123还是短,有这机的点位图吗?

网友:
是啊这机字比较恶心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