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希捷ST500DM002不认盘啦

楼主(2014-06-03):
正常关机后第二天突然不认盘,硬盘灯常亮,挂从盘进系统也无法识别,mhdd也无法识别,百度后按照固件门尝试修复固件死活进不了f模式,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招,里面还有部分照片没有备份的,万分感谢。

网友:
麻烦知道的大神支支招啦,谢谢!

网友A:
没工具的话,最好是送到数据恢复公司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工具的话,最好是送到数据恢复公司处理。

感谢罗工的回复,除啦送修就真没其他方法啦,如果送修的话费用大概多少?我想看看值不值得送修,里面的数据大多都还有备份的。谢谢

网友:
硬盘不好修呀

网友:
对于我行外人就更加难啦,还好多少懂得一点电脑

网友B:
这硬盘我刚修好一个,就是固件门,换一个好的COM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硬盘我刚修好一个,就是固件门,换一个好的COM线就行。

能否告知维修的方法,我是用USB转的那种,以前也弄过一个11代的盘,都可以进入,但这次怎么试都不行,网上的方法都试过很多啦。不胜感激

网友C:
我用pl2303 ttl小板 可以激活进f3 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pl2303 ttl小板 可以激活进f3 操作的。

现在用通病修复后有时不认盘,能认盘也看不到分区。

网友D:
不认盘。。通听到电机转的声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认盘。。通听到电机转的声音吗???

通病修复后能认盘,但是mhdd扫描全盘XX,用前好后坏指令修复前面一点退出再扫描就正常啦,不知道用这个指令会全盘清零吗?谢谢

网友E:
我的也不认了。。型号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不认了。。型号是错误的。。

该死的希捷就是坑爹,盘坏还可以再买,数据没啦就。。。。果断换其他牌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