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600GT插6PIN供电通电就自动保护

楼主(2014-06-03):
翔升9600GT DDR3 512M 插6PIN供电通电,主板风扇动一下自动保护了,3张显卡同样现象!!不插6PIN风扇正常转,不显。查了各个场效应管和和代换过供电IC无明显短路呢?不知道哪里原因,新手望指教!有图纸的兄弟麻烦来一份,谢谢!

网友:
看下主供电上管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场馆短路了

网友:
查下风扇的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把供电管换下,如果还保护,显卡芯片就坏的面大些

网友:
供电芯片,场效应管,小电容和滤波电容都有可能的。
要慢慢查一些

网友:
查6P供电的电源IC和场管

网友:
gpu有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