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帮看一下 优派19寸宽屏 液晶 屏的问题 还能修吗?是不是主芯片问题?

楼主(2014-06-03):
帮看一下 经过通用工具测试,优派19寸宽屏 液晶 屏的问题, 但是不是主芯片问题?屏上主芯片型号:NT7167FG-00014 还能修吗?
3分之1花屏,能看到里面有字母或者图案,但不怎么清楚,3分之2是黑屏。无任何其他色块,还有一 3条竖线(白红绿)。
这个情况还能修吗?一般是屏上的什么元件坏?顾客说之前只有一条竖线的,其他都正常的,放一个多月后 开就变成这样了。。。

不插屏线时  均匀的白屏,无线。

补充内容 (2014-6-14 23:44):
花了20块买了个NT7167FG-00014  换上去 ,问题依旧。。。。还会是什么问题呢?屏背板的升压电路问题? 我想,屏除了竖线,其他应该不是屏引起的吧,是屏上的电路引起的吧??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估计这个屏坏了,你最好用点屏去测下屏看看。

网友A:
想换个主芯片看看,但那个芯片要20块,所以不想轻易换上去试。毕竟也有风险,万一焊的时候把板上的屏线也弄虚焊了,就挂了。。。

网友:
多半是屏坏了

网友B:
屏电路上边软线上的模块坏了!或者有断线的地方!没得修了!

网友C:
这应当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电路上边软线上的模块坏了!或者有断线的地方!没得修了!

软线上的模块 是那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应当就是屏的问题,,

屏的问题 你是说屏幕上的液晶格子还了 是吗?应该也坏不了那么多点的吧!

网友:
修不好了,,

网友:
屏坏
了我有两台都是这样的一台优派的一台洪基你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不用看了屏坏了

网友:
换屏上的背光板可以吗?或者换屏上前面上的这一块屏 能解决吗? 还是屏背后的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 你是说屏幕上的液晶格子还了 是吗?应该也坏不了那么多点的吧!

你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十有八九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十有八九屏坏了

看描述,一开始就已经说用过通用板点过了,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了,现在是想解决屏的问题是怎么修!怎么修屏

网友D:
很明显屏坏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屏坏了啊

还能修吗?屏是修不了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修吗?屏是修不了的是吗?

如果是逻辑板坏了  还可以修是吗,屏话的话 就无法弄是吧,要弄的话,是不是要几十万 上百万的设备才能弄?

网友:
wo shi 来转的  呵呵

开机时钟复位 -5

网友:
wo shi 来转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那么多人的回话,你的最有价值。。看来我得试试花屏的问题。先解决花屏的问题,线的问题 可以放弃 有 ...

是的,有的屏有线还不太耽误使用,顾客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是实际修的时候遇到的现象。

网友:
上面3分之1白屏感觉跟HP的一款差不多,看了没法修了

网友E:
屏坏了  估计就没得修了吧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没救了,应该是 ,我嗅一般修到这种直接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线上的模块 是那一个?

哪一个都无所谓了,咱们这样的应该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坏了  估计就没得修了吧

能说一下屏坏的条件吗?或者说如何知道是屏了?屏是由多少部件组成的?每个部件是如何定义为坏的?好比一个IC一样,条件都满足 但不输出 所以IC坏了。。

网友:
屏坏了,没得修了,报废

网友:
九成屏坏的问题, 难屏就难点了。

网友F:
屏已经坏了~~   竖线了~

网友:
            找个屏代换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想换个主芯片看看,但那个芯片要20块,所以不想轻易换上去试。毕竟也有风险,万一焊的时候把板上的屏线也弄 ...

逻辑板升压正常码?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逻辑板升压正常码?

逻辑板是屏上电路上的吗 是哪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已经坏了~~   竖线了~

现在要解决的除了竖线外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