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T50打印机主板上的保险电阻坏了,求用多大规格的替换,谢谢!!

楼主(2014-06-03):
如图中所示,此处的F2保险电阻坏了,一头是48V,另一头只有0.1V ,短接可以正常使用,否则一直提示无墨!就是不知道用多少规格的替换?怕随便换个把后面的IC烧了!求大神们明示,谢谢!

网友:
元件上面只标了个F字样!!

网友:
唉!大神们去哪儿了!!!!

网友:
不会烧的,在主板上找个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
哦,谢谢啊!那我就找个0欧的保险电阻直接换了!!

网友:
你在EPSON K3主板找个保险就可以啊。都48V的电压,是电机上的电压。

网友:
或找个10欧的电阻也行

网友:
在料板里找了个0欧电阻换上了,没问题,搞定!这个机是朋友放了很久的,给我纯粹是死马当活马医!又给他通了一下喷头,全通了,一点不堵,完美了!他现在用的那个还有个一色堵呢!

网友:
额。。。。幸灾乐祸    - -

dzbjf -5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