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系显卡,开机1分钟供电部分烫手,分不清是管理芯片还是mos,同时有兹兹声响,电感?

楼主(2014-06-03):
mos管部分和电杆部分板子发黄了,开机一分钟就很烫手,但不能区别是mos还是管理芯片,显卡能工作但是有轻微的兹兹声。
我印象当中好像只有线圈会响吧。

最初是一个mos短路导致不开机,更换坏的mos后就这样,本想9个mos全换掉,但现在不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导致发热发声。核心当然是最热的,而且开机能显示,只是由于太热没敢长时间运行。

补充内容 (2014-6-4 14:19):
刚才拿掉一个电感(一共三个),没有兹兹声了,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测试

网友A:
这个不太好修吧,换的话你那芯片都有?

网友B:
MOS不用换,芯片要换,还有滤波电容最好也换了吧

网友:
示波器查一下看吧

网友C:
把滤波电容和电感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好修吧,换的话你那芯片都有?

这个需要换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不用换,芯片要换,还有滤波电容最好也换了吧

芯片也要换?为什么呢?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先芯片工作不正常才烧MOS管,所以要一起换的。

网友(点评):
再者,你换了MOS管还没好,十有89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不用换,芯片要换,还有滤波电容最好也换了吧

原来是这样,最初同行只换了坏掉的一个,我认为应该上下一起换,看来我也有些保守了

网友D:
换掉一个 用起来没有你说的那种声音的话  就没有问题了  有的换上 半个小时或者几分钟又坏的 就要连芯片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掉一个 用起来没有你说的那种声音的话  就没有问题了  有的换上 半个小时或者几分钟又坏的 就要连芯片一 ...

谢谢您的指点,不过有个问题,电感这东西代换,大小有什么要求吗?刚好一样的不好找

网友:
用示波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滤波电容和电感换下

电容看着没问题,固态电容也看不出鼓包来。电感换了,好像好一点,进了系统后还是特别热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也是滤波电容和管理芯片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也是滤波电容和管理芯片的问题比较大

手头没有这个管理芯片,所以真不希望是他的问题。为什么管理芯片不行,会导致发热呢?
开机还行,运行大游戏黑屏。进系统后1分钟就特别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也是滤波电容和管理芯片的问题比较大

固态电容有时候坏了,外观一点也看不出来。但是换了问题就解决,在维修CPU电路时不时的会遇到。

网友:
我手头上有一块技嘉的显卡,是短路,但是就是查不到是哪里短路,感觉mos管和一些电容也量过了,没什么发现,也试着拆除一些mos管和固态电容,还是一样,放主板上一上电马上短路,请问一下各位老大,有什么方法能比较有效的查到哪里短路吗?

网友:
示波器查一下

网友:
这种板子不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感也会发烫额,MOS管发烫 很正常   前提是只要不是剧烫就行

就是特别烫,手放上去不行的

网友G:
要换供电芯片,我修到过
youxiazhu
现在供电也都有,示波器也没发现有太大问题,芯片质量不好会导致发热以及运行游戏黑屏? 比较乱,也不知道是芯片还是gpu了,定个芯片再说吧
详情

网友:
学习各位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换供电芯片,我修到过
现在供电也都有,示波器也没发现有太大问题,芯片质量不好会导致发热以及运行游戏黑屏?
比较乱,也不知道是芯片还是gpu了,定个芯片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