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PE加WDR搞定WD盘,不想用台式机的可以看看,还有我用的修盘流程

楼主(2014-06-03):
本人新手,说的不对的欢迎指正。本方法适合有合适笔记本用WDR的屌丝,用PC3000的尽可以跳过。

一般修盘都会选择台机主板,我修的盘不多,也不想搞个台机那么大,正好手头有空着的10寸上网本就用上了。下面说的都是以SATA接口的WD的笔记本硬盘为对象,IDE接口的和台式机的硬盘不在讨论范围内(其实台式机的SATA接口的硬盘也可以用笔记本,只是电源线要另外接。

首先说一下,不是什么笔记本都可以用的

必须条件:
               1.主板BIOS必须支持IDE模式,有些新笔记本主板锁定了ACHI模式,这个WDR是不支持的。
               2.主板必须支持U盘或者内存卡启动或者移动硬盘(因为一般笔记本都只有一个SATA接口,必须用其他方式来创建系统环境),这个一般现在笔记本都支持了。最好不要用光驱挂PE进,就算用光驱挂PE进也不要把WDR程序放在光盘上,否则可能会修改不了工作目录。
               3.准备好一个合适的PE系统,XP或者WIN7的甚至WIN8的都可以,不要用USB的系统了,那个据说会定时关机,很麻烦。

可选条件:
               1.笔记本要是INTEL的CPU的主板,尽量不要选AMD的(其实这个我没验证过,主要是手头没有AMD的笔记本,如果有AMD笔记本的朋友可以测试下反馈给坛友。
               2.U盘尽可能选快一点容量大一点的,这样可以把固件都拷进去,工作目录放在U盘里也不会速度很慢。我用的16G的,暂时够用。
               3.尽可能多的固件。
               4.屏幕分辨率尽量在1024*600以上,否则可能有些界面看不见。
               5.一条SATA带电源的延长线,为了方便硬盘插拔(要修台机的延长线要买电源数据线分开的,方便电源另接)
               6.USB键盘和鼠标各一个,因为很多小上网本硬盘是必须拆开机器才能装的,这个时候鼠标键盘都要拆掉,为了方便维修用外置的比较好,而且如果用上一项的延长线来接硬盘内置键盘是肯定装不回去的。如果是大机器可以直接换硬盘的那不需要这些也可以。

以上条件具备就可以用本本修盘了,本人看了两天的教程,用了两天的时间用两台本本修出了两块盘,另两块也在顺利SF中,主要是第一次修没经验,想看着SF的进度,所以没有用外置电源来做SF,直接挂本本上看了。以下是这两天琢磨出来的一点经验和修盘的过程。

1.硬盘通电听是否起转,不起转的换板或者用COM刷固件再试,起转的长时间不识别的也可以试试COM刷固件
2.识别的盘保存ROM备份,检查模块,检查磁头,模块磁头都正常的读模块做44一次,写回模块,复位,做SF。
3.不识别的盘写对应ROM->复位->永久加载11模块->瞬间加载01模块->检查磁头!!!->磁头好的通刷模块做44再做SF,磁头坏的砍头再做44做SF
4.做完SF满盘ABRT的或者满盘坏道的做一次内部低格
5.全盘扫描,少量坏道的加G表再转P表清SMART结束出盘。

经验:
1.首先要WDR能识别盘,不管有没有型号,先要能识别
2.识别完盘了不要马上测磁头,尤其是不能识别出型号的盘,测出来也不准
3.能识别出型号的盘做完模块检查之后没问题了再检查磁头,否则按识别不出型号来的情况刷ROM再通刷再检查磁头。
4.不能识别出型号的盘一定要在加载11和01之后检查磁头,这时候检查出来的磁头好坏一般是准确的,磁头坏的就不用修了
5.模块里04,05,121等错误貌似不影响开SF
6.用手动SF的别忘记检查自校结束标记,有些是分段的。
7.想看SF进度的不要用USB接口修,那个断电以后貌似看不到进度的样子。

写的不好欢迎拍砖,新手也欢迎交流,谢谢。

网友:
沙发自己留着了

网友(2014-11-15):
楼主给个图说明下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有时间也收个坏盘来试试。

网友:
手头有个西数有坏道盘,按楼主的方法试试。正在学习做44和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