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 没声音

楼主(2014-06-03):
外放 没有 接耳机有声音 声卡 换了
没声音

网友:
耳机切换电路 耳机接口
同意楼主:
4.0
天意wx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么神奇的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
喇叭是好的么?

网友:
换个喇叭试一下 不行在查切换电路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先查喇叭,再查功放,然后再看看耳机接口

网友:
还没有解决?是不是耳机接口坏了?估计是!有人指路怎么不回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