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560P无3 V 5V

楼主(2014-06-03):
神州a560P  I7CPU如图没有3V 5V。插数显时待机0.0202秒就变成待机0.003数显接地灯亮了下,应该是有接地保护了。测量3V 5V电杆无短路。把上管跟3V 5V芯片也是一样故障求助,在线等

网友:
查后继短路呗。

网友:
图呢,发上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哪些后继3 5V都没短路呀

网友A:
断开35V后继 然后通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35V后继 然后通电呢?

3V 5V后继根本就没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 5V后继根本就没短路呀

35V电感对地呢?

网友:
电杆都有100多对地

网友:
有些机子插上电源,待机0.020掉到0.003是正常的,你不用纠结这个。如果主板不短路,查公共点电压,3,5V出么。工作条件不对,换芯片怎么好。

网友:
为什么不发图纸呢?

网友:
查工作条件,看升压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看是不是条件都满足。

网友:
线性电压有出么,看看3,5v开启型号

网友:
先查保护隔离,保护隔离没问题,你再查待机。一步步来啊

网友(2014-07-06):
最好把图纸发上来 大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