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大神们 帮帮忙 戴尔显示器开不了 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2014-06-03):
戴尔E176Fpb开不了 请高手指教 T2A保险丝 一装上就容断了

情况说清楚下呀

网友A:
后级肯定有短路的 最好试试别用保险 用个灯泡,这样不会炸!

网友:
开关管  桥堆

网友:
开关管  桥堆 PWM芯片

网友:
烧保险管,第一步就是检查有没有短路,依电路一步步查下去,把短路的全换好,然后接灯泡试机,试机没问题了才是装保险管。你连检查都不做,那能直接上保险管呢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短路呀?你买个灯泡了就不会浪费保险了

网友:
如果桥堆坏了还要检测压敏电阻。

网友:
怀疑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呀?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请教?

网友B:
先看看  有没 300V     12V   5V     这个

网友C:
全桥,滤波电容,开关管,高频变压器,后及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电烧保险,桥堆必坏,可能后级还有短路

换了个桥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肯定有短路的 最好试试别用保险 用个灯泡,这样不会炸!

恩 害我都烧断了两三个保险丝了

网友:
按步骤来嘛。。慢慢测,。桥堆坏不坏可以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全桥,滤波电容,开关管,高频变压器,后及短路。

桥堆和全桥是一个元件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桥堆和全桥是一个元件吗 ??

是呀。桥堆和全桥式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呀。桥堆和全桥式一样的。

也就是 整流桥

网友C:
整流桥有全桥和半桥,全桥式四个二极管,半桥是两个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有全桥和半桥,全桥式四个二极管,半桥是两个二极管。

意思整流桥分为 2种呗  一种是 整流全桥 一种是 整流半桥?

网友:
这种情况先搞个电源试一下驱动板挂了没,不要搞到最后所有的板都坏了,你就中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意思整流桥分为 2种呗  一种是 整流全桥 一种是 整流半桥?

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  有没 300V     12V   5V     这个

保险都断了后面哪里来的电

网友:
那要 检查 后面电路 有没 一中短路的  地方了·
  如果没有  串联  灯  在上面  看看 ·

网友:
嗯。。。前面都总结完了

网友:
建议先测一下那个黑色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就是电感L682旁边的那个黑色的),看到省了保险,热敏电阻就起到了保险作用

网友:
你把整流桥堆,开关管,电源芯片都量一下,如果开关管短路了,你得把我上面说的元件全部换了,还有高压板上的C5706比较容易坏,你也要量一量

网友:
量一次电路有没有元件短路

网友:
后继没有排除短路你就换 保险  换一个烧一个

网友:
楼上的真逗 关驱动板毛事啊     量下整流器

网友:
一上保险就烧,后面有短路,看一下整流桥,开关管,还有大滤波电容,电源管理芯片顺手打一下对地值,先排除后极短路,在上保险,或者学修电视机的,用大灯泡做负载,看一下是不是成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