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做苹果双系统

楼主(2014-06-03):
求教mac 双系统 网上说该boot  我改完 boot 就打不开了  还有说一个u盘分两个区可以样用 可是我分完完全不好用啊   (请不要跟我说光驱什么的)

网友:
必须要用两个u盘么?还有 我的64为要4.6个g  他那个下载驱动要求fat  我这个好像也装不进去

网友:
http://bbs.cfanhome.com/thread-914578-1-1.html   从苹果系统里面装

网友:
同求  百度教程看不懂

网友:
BOOT CAMP  的 选项我只有两个  我用的10.9的os

网友:
现在很多FY将光驱位改成SSD,导致Bootcamp安装Windows的时候需要外置光驱,用以下方法可以顺利解决:

首先右键Boot Camp助理选择显示包内容,将Contents/info.plist复制出来,打开编辑(注意备份)

1.在<key>DARequiredROMVersions</key>字段添加Boot ROM版本号

2.在<key>PreUSBBootSupportedModels</key>字段添加型号标识符

3.修改<key>PreUSBBootSupportedModels</key>为<key>USBBootSupportedModels</key>,保存并替换回原位

最关键的一步
4.打开终端,输入sudo codesign -fs - /Applications/Utilities/Boot\ Camp\ Assistant.app/,这时可能会提示安装,安装完之后再输入一次命令,输入密码,完成。

现在再打开Boot Camp就可以了。  用这个就 boot  就瘫痪了

网友:
求解答啊  还有 64位的镜像4.6个g  怎么放进苹果win7 驱动u盘啊  还有苹果双系统只能分两个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