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减少开机滚动条时间加快开机速度的方法

楼主(2014-06-03):
有时候会发现WIN7系统每次启动的时间会很长,那个滚动条都要转10几圈,这样每次开机都会很慢,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开机滚动条时间来加快开机速度呢?现在就跟小编来学习一下Win7系统怎么减少开机滚动条时间吧。

  方法一、

  1、首先运行regedit打开注册表,然后依次展开定位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Memory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项;

  2、然后在右边找到EnablePrefetcher主键,把它的默认值3改为1,然后点击确定按钮退出即可,这样滚动条滚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了,从而开机速度就会更快了。推荐最新win7系统下载站win7zhijia.cn

  方法二、

  1、将闲置的IDE通道禁用掉,首先鼠标点击“计算机”选择属性,然后点击“硬件--设备管理器”,然后在其中打开“IDE ATA/PATA控制器”(不同芯片略有差异),分别进入主要和次要IDE通道;

  2、接着选择“高级设置”,找到“当前传送模式”为“不适用”(这就是闲置的IDE通道所对应的),然后将此项的“设备类型”设置为“无”,点击确定即可。

  方法三、关闭多余的启动程序,具体操作方法详见:win7系统下如何关闭启动项

网友A:
WIN7还有滚动条吗?

网友:
WIN7  好像只有雪花

网友(2017-03-10):
完美复制楼主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还有滚动条吗?

WIN7  好像只有雪花

网友:
学习一下 以后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