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开机显示30几秒掉电

楼主(2014-06-03):
  富士通开机显示30几秒掉电 I3的机器 集成显卡 大小写键盘灯闪了三十下掉电  说是进水 拆开没看到进水的痕迹  求分析

网友:
是进系统后还是?

网友:
30几秒       进系统 显示了吧?

网友:
还没进系统 就掉电了

网友:
桥  CPU 内存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都是南桥,你看下从上进水的话,板子向上这面有什么芯片,能换的话换的,这种问题桥造成的很多,

网友:
这种刷bios就好的

网友:
散热接触好

网友:
这种机器BIOS没有啊   这机器是集显的 散热的话没问题

网友:
换内存、硬盘!刷BIOS试一下!

网友:
不过这机器拿过来的时候 温度多高风扇他都不转

网友:
如果排除了因为温度过高造成的自动保护掉电,只有刷写BIOS了。温度控制部分也要检查一下,因为你说过:不过这机器拿过来的时候 温度多高风扇他都不转。

网友:
扇热问题解决了吗?富士通好多是扇热问题

网友:
估计是散热问题

网友:
这款富士通AH54/D BIOS谁有

网友:
显示LOGO键盘USB键盘都不能用  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前两天也修过富士通没进系统前就掉电了,查到是一个小场管漏电把12V控制电压拉低了

网友:
碰到一台15寸东芝的也是30秒左右定时掉电,查到是温控IC的IIC总线的SDA电压为0V,换IO好的,给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