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centre a60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6-03):
收到一台lenovo ideacentre a600一体机,开机不显示。插上USB键盘也没反应,硬盘灯只是自检了一下,之后也不再闪,说明是主机部分的问题。开机电流跑到2A左右,拆掉硬盘和光驱就跑到1.5A左右,偶尔能跑到1.7A。CPU和内存有换过,还是一样。显卡拔掉的话就只跑到0.9A,加焊过显卡,无果。没有思路,请各们高手们给点意见。或者哪位有这台机的BIOS,给传一份,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跪求高手啊!!!!!!

网友:
难道真的的没人来帮忙!!!!!!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好了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2015-11-04):
我的也一样  刷过不行

网友(2015-12-04):
兄弟搞定没,我今天也碰到台跟你说的有点像

网友A(2016-01-08):
手上也有一台A600 卸了风扇,跟硬盘,开机 1.2 左右电流,不亮机,会不会显卡问题,看看这显卡,不想事有通病啊,求解,楼主好了么,分享下

网友:
呵呵 就是没人来啊

网友B(2016-03-11):
引用 网友A:
手上也有一台A600 卸了风扇,跟硬盘,开机 1.2 左右电流,不亮机,会不会显卡问题,看看这显卡,不想事有通 ...

兄弟我手里有一个跟你的问题一样   你的修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手里有一个跟你的问题一样   你的修好没有?

插上诊断卡看看有没有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诊断卡看看有没有跑码

没有合适的诊断卡..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是否跑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