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进水 加电 不开机

楼主(2014-06-03):
收到一台客户进水的Y430 ,进水很久了,腐蚀的地方全部处理了 ,现在是有时候开机电流2.8左右直接掉电,再开1.0左右,不上内存,也是2.8 掉电,再加电 电流0.8左右,无头绪!!!求助中!!!

网友:
是不是有 短路啊   测试各电压情况

网友:
上了内存和不上内存都一样,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2.8A?
应该是显卡,内存部分有短路。
导致开启至那里,电路电流加大,
然后保护断电的
电感的对地看了吗?

网友:
这么不稳定,问题还是在进水的地方,上BGA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