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1910M接驱动拉低电压到1.5V

楼主(2014-06-03):
接到一台HP1910M插电无反应,拆开测电源板无电压输出,更换以下电阻后有5V电压输出,, 但接驱动板后拉低电压到1.5V。。。请问大神们是不是驱动板也有问题。。 还是电源板还没修好。。。

网友:
你可以用一个5V,直接接到驱动板上试,

网友:
看看5V是不是对地短路了。

开机时钟复位 -5

网友:
我平时也是直接给驱动吧供电

网友:
新手。。对驱动板电压定以不是很熟悉

网友:
刚试了一下,, 是电源板的问题 ,, 发现是源板通电后,,哪个电压是慢慢升到5V的。。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刚才把电容全换了3个25V470uF ,2个25V680uF,哪个680的没找到用1000uF换上了,,输出变成5.1V,高压13.8V,接上驱动板后拉低到1.5。。高压6.5

网友A:
对了我的300V直流只有268V正常吗?

网友:
看楼主所说好像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变差,如果驱动板有短路的话电源会保护。

网友:
直接把300V电容换掉呀。

网友:
把开关管2764ai换了就好了。。。谢谢8楼的提示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 具体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我的300V直流只有268V正常吗?

这个肯定不正常

网友:
带不动负载 还是电源板问题 接着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