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优雅A400-D52)无法开机

楼主(2014-06-03):
请教各位师傅各位大神,我遇到一台神舟笔记本(优雅A400-D52)无法开机。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把电池卸掉直接通电还是无法开机,但是插U盘,U盘灯会亮,其他没有任何工作!放过电也无法开机。请各位师傅帮忙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感谢!

网友A:
新手的贴子,你把维修说的详细点,这样太笼统,好像是要别人一针见血告诉你哪里坏了一样

网友:
查下待机电压正常不先

网友:
不开机找待机,拆机查待机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wo shi 来转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的贴子,你把维修说的详细点,这样太笼统,好像是要别人一针见血告诉你哪里坏了一样

不好意思。按开关无法开机也无任何反应,把电池拔掉通上电,主板上的U盘接口可以工作。显示器也无显示,风扇也不转,硬盘、光驱也没有工作!我拆开了,无从下手呀。(我可以上图给师傅们看)

网友B:
什么都没测 什么告诉你

网友C:
你得测下待机,还有待机电流什么的给我们说下,什么原因造成的等等,不然没办法分析

网友D:
看下待机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待机电压正常不?

哦,好吧,我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得测下待机,还有待机电流什么的给我们说下,什么原因造成的等等,不然没办法分析

好的,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没测 什么告诉你

你们需要什么信息

网友E:
去送修吧,免得把故障扩大了,还有U盘灯会亮,看这主板估计是5V直接到了USB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去送修吧,免得把故障扩大了,还有U盘灯会亮,看这主板估计是5V直接到了USB口了

就没有挽救的余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没有挽救的余地了吗?

主板不在技术员手上,而且看你也不懂,起码基本条件都没测就发帖,再说在这论坛很少通过发帖来求助并且通过别人指导解决的

网友:
3  5V you mei you 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