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汽车防盗报警器常见故障分析和解决

楼主(2014-06-03):
汽车防盗报警系统的使用,是借助汽车电源和汽车本身的一些电路来实现,防盗器一旦出现故障,会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本文分析一些常见故障的原因并介绍处理方法,其中大部分故障的处理,用户可以自己参照解决。

例1.故障现象:遥控操作不起作用,按遥控器各功能按键时,遥控器的红色LED指示灯不亮。
原因分析:此故障多在遥控器本身,有以下几种情况:(1)电池电量用尽;(2)电池正、负极簧片生锈或接触不良;(3)遥控器被雨淋或进水、油浸等。对此,可将电路板取出,用工业酒精清洗后,用家用电吹风吹干或待其自然干燥后,就可以使用。
例2.故障现象:遥控距离越来越短,发射信号时,遥控器的LED亮度变暗或闪烁。
原因分析:此现象多是电池电量不足,更换电池即可。除此以外,建议不要自己调整或更换遥控器的元件,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例3.故障现象:遥控器某一功能键失效,按该键时LED指示灯不亮。
原因分析:某功能键失效(其它功能键正常)多为本功能键损坏或按键引脚与电路板的焊点脱焊。遥控器的按键多为微型开关,平时使用时用力要轻,并注意防水、防摔和重压。
例4.故障现象:未使用遥控器时,LED指示灯经常自己亮,或只要装上电池LED指示灯即常亮,而操作遥控器没有反应。
原因分析:遥控器未按按键时指示灯经常自己亮,一般为遥控器的按键机械性损坏。表现为按键的手感不好,没有弹性,更换按键即可。对跳码型遥控器而言,按遥控器各功能键均无反应,更换电池或重新安装电池后,LED指示灯亮20~40秒,然后无反应。这说明按键有短路性损坏,若手感无异常,可用万用表R×1档在路测试各按键,随后更换短路的按键即可。

例5.故障现象:车辆行驶30~40秒左右自动熄火并进入报警状态,解除防盗功能后,行驶中重复上述情况,如此反复。
原因分析:此现象是因为在车内操作遥控器,引起二次自动防盗,只要在按解除防盗功能键后,再开关一次车门,问题即可解决。汽车防盗系统用遥控器受体积限制,功能按键一般不超过四个,这样每个按键常被赋予几项功能,在某种状态下同一功能键所控制的功能不一样,或某项功能由多个按键配合完成,使用时应特别注意。
例6.故障现象:车辆处于防盗状态,用遥控器解除防盗失效。
原因分析:处于防盗状态的系统,由于遥控器或系统主机故障(主机多为遥控接收电路故障),引起解除防盗失效(遥控器对系统失去控制作用)、汽车方向灯(双蹦灯)闪亮、报警喇叭常鸣、车辆无法启动行驶。此时只能将防盗系统临时拆除,这要求使用者平时注意防盗系统主机的大体安装位置。如果对防盗器的位置不了解,可根据防盗系统的LED指示灯、超声波传感器探头或报警喇叭等元件,顺藤摸瓜找到系统主机,拔下防盗器系统主机与车辆连接的接插件即可。另外,有些遥控汽车防盗报警系统主机设置了紧急解除功能,不必拆除系统主机,即可暂停防盗器的使用。
例7.故障现象:汽车防盗系统工作正常,点火马达运转正常,但车辆不能发动。
原因分析:此现象可能是由报警器或汽车本身电器故障引起。判断方法是:将汽车防盗器附件切断点火继电器(12V/30A,一般安放在汽车钥匙门附近)的两条粗线短接,若此时车辆能启动,说明防盗系统有故障,且多为继电器损坏。若短接切断点火继电器的两条粗线后,车辆仍无法启动,则说明汽车本身电路有故障。此外,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遇到颠簸路段时,很容易熄火或瞬时熄火,应特别注意该切断点火继电器常闭触点有无接触不良、接线松动的情况。
例8.故障现象:开启汽车一边转向灯时,另一边也亮。
原因分析:此故障为防盗系统控制汽车方向灯(双蹦灯)电压输出的二极管击穿(有些车型这两只二极管在主机内部,有些则附在连线上),更换同型号二极管即可排除故障。(文/互联网)

网友:
还是修汽车银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