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l2061wa 灯管用一段时间就灭了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楼主(2014-06-03):
刚连接上  可以正常用一段时间  用一会儿后可以显示  但背光就灭了  电源板换过了,哪位大神帮我解决一下   谢谢   小小白    致上

网友:
wo shi 来转的  呵呵

开机时钟复位 -5 严禁灌水

网友:
wo shi 来转的  呵呵  wo shi 来转的  呵呵

开机时钟复位 -5 严禁灌水

网友A:
背光不亮就换班,换了以后还是一样,还是高压电路由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不亮就换班,换了以后还是一样,还是高压电路由问题。

以解决   更换的驱动板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换过电源板了,那么你可以外接灯管来测,如果还灭的话是,那就是驱动板问题,如果不灭,那就是灯管问 ...

嗯嗯   外接灯条也一样   换驱动板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ON和ADJ短接来看,兴许会解决 ,我修过一台联想L1950WD就是这样操作的

灯管呢  你测测灯管   灭的时候  ON 信号在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呢  你测测灯管   灭的时候  ON 信号在不在

换驱动板已OK

网友:
这个显示器灯管 驱动板都比较爱坏

网友:
原来 是坏了驱动块。。  还依为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我也修到这个机器了
开机能显示,按开关键无法关机,按键电压有3v3,用一断时间会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