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500 型号 qs14 装系统卡XP进度条不动!

楼主(2014-06-03):
神舟优雅HP500 型号 qs14 装系统卡XP进度条不动!

换过硬盘!换过内存!都不行!!!

有遇到这中显象的朋友帮帮忙!若问题解决我帮你冲30块钱积分!  决不食言!

网友:
我知道大家不会为了30块钱很感兴趣!但这只是本人的一点小小心意!再者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一起学习!

网友:
我昨天修一块G31的板,在快要进滚动条的时候就不行了,卡住了,之后换的是EC解决的,希望能帮到你,至于卡滚动条这个故障原因很多,外设的原因你最好都排除一下,比如说网卡 声卡等等

网友:
还有就是看我发的那个帖子,供电不足造成的也有可能,祝你好运

网友A:
是不是广达代工的?版号QL6  我遇到三台都是卡滚动条最后也没搞定 好像是通病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广达代工的?版号QL6  我遇到三台都是卡滚动条最后也没搞定 好像是通病那

额额    那就等大神来指点迷津吧

网友B:
修到过 显卡和南桥问题 的

网友:
先刷BIOS这简单的。。。要么就看电压都正常不,之前好像有个帖子说是少内存供电,但是可以显示就是卡系统那。。。从简单的问题排除吧!要么在装其他版本的系统看看。。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的管子不良啊

网友:
换WIN7  试试    一般换WIN7就好了    应该是 XP 版本驱动或者什么东东冲突

网友:
供电滤波不良和网卡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一个个式简单到难,BIOS,不行再换个南桥试试,修到过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在装系统的时候,选择不要装驱动,一个多不装,进系统后,用驱动精灵装驱动,千万不要用驱动包,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去掉所有能去的外设试试 包括CD
之后装个W7试试

网友:
先排除外设。。。还有自己安装ISO版系统看看。。我遇到过很多光驱有问题的。

网友C:
显卡吧,你不信装系统时把显卡驱动沟去掉

网友D:
我遇到过就是不装显卡驱动

网友:
拆外设啊 都拆了 还不好 就拆网卡 声卡 最后不行 就干 南桥 北桥

网友E:
光驱拔掉试试,,要不装个WIN7 试试

网友:
EC坏了会出现此问题, 我已经修过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到过 显卡和南桥问题 的

神舟优雅HP500 型号 qs14   是这款机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驱拔掉试试,,要不装个WIN7 试试

光驱也拔了  ,win7 也试了还是不行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吧,你不信装系统时把显卡驱动沟去掉

还没到这一步    我在台式机烤呗 的系统!放笔记本上一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就是不装显卡驱动

还没到这一步    我在台式机烤呗 的系统!放笔记本上一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就是不装显卡驱动

还没到这一步 , 我在台式机烤呗 的系统!放笔记本上一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这种问题,通常比如你装的9.8版本以上的,换个8.5版本的 XP试试。 不行的话,考虑WIN7。 实在不行才去考虑外设等原因。

网友:
楼主还没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