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集显跟独显供电哪个先开启?

楼主(2014-06-03):
开机电流上到0.6左右,只有pl4401跟pl9201是0V其它的电压都产生了..
求助一下,附上图纸...728767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有个芯片是控制独显和集显的供电,只开其一

网友:
集显跟独显同时没有..不知道先修哪个..求助一下

网友:
独显先出来的吧

网友:
先修独显的供电,最后就是集显的供电。

网友:
先修独显了。不过是桥控制,
桥读取到BIOS后就会去控制独显供电。集显要跑码过了内存才有。

网友:
独立的先   有帖子说独立要先有  集显是开机后才有?

网友:
谢谢   我这个也是独立集成的电都没有,

网友:
先修PL9201..芯片8208

网友:
可以把独显供电的上管去掉试试,看看机器能不能亮?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台,跟楼主一样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都不出,楼上的说去掉独显上管?能亮机?

网友:
这个机子不好修呀我没有修好过

网友A:
如果有核显的是先开集显,在进系统前自检和显示logo用,独显是进系统后开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核显的是先开集显,在进系统前自检和显示logo用,独显是进系统后开启的

三星电脑都是这样的设计,联想的我也不懂 但是应该都差不多,这个思路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4-07-09):
独显现出来

网友:
这个是有桥控制的吧  估计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电脑都是这样的设计,联想的我也不懂 但是应该都差不多,这个思路你可以参考下

呵呵。饼哥说过内存跑马才出集成显卡供电。您这个理论是自己研究的?

网友:
听饼哥的没错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修好了麻烦说下

网友:
从B470图纸上面的时序图看,独显供电先开启,集显电压最后才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