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没待机求救

楼主(2014-06-03):
一台B470没有待机
测得PU3801 5,6,7,8,脚没有电压
1,2,3脚有20V4脚有19V

PU3801是不是正常

网友:
P管低电平导通,你应该查4脚电压为毛那么高

网友:
如果4脚19v还导通的话,那管子肯定坏了

最好合并一个回复 !下次扣分

网友:
没过公共点,查查分压为啥不成立

网友:
等待结果。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东西要看一下啊

网友A:
看看4脚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应该是低电平才对。

网友:
这也介绍的太简单了吧不好怎么解答啊

网友:
楼主按着4脚去查,分压不成立的问题,仔细点应该能搞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4脚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应该是低电平才对。

哥们,什么是低电平?P管导通G级要低电平?低电平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是要G级小于S级4.5V吧。

网友:
P管导通需要G级控制级小于S级的,你应该查G级为什么会19V,往前推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什么是低电平?P管导通G级要低电平?低电平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是要G级小于S级4.5V吧。

4脚有19V
4脚的电压低于10v就可以导通不过导通沟道不会太宽,到5V一下就可以了,4脚的电压有19v,是从哪里来的,你去看一下。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都没过,哪里来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什么是低电平?P管导通G级要低电平?低电平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是要G级小于S级4.5V吧。

什么是低电平
N沟道高电平导通,P沟道低电平导通,结型MOS要负电压才可以导通。

网友:
看一下4脚是不是为高

网友:
你吧5678和123用镊子相连看会不会有公共点

网友:
P管!4脚应该为低电平呀!!

网友:
这机器都该是秒杀了吧,主楼看来技术方面有点欠缺啊,这个管子的话,理论上4脚要低于基准电压导通,目测你发的图片应该是PR3802开路,或虚焊了。

网友:
查隔离保护吧 4脚要低电平才有公共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4脚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应该是低电平才对。

只要一个相对低电平就可以了,但是不能说完全低,但是楼主的19V肯定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