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装CPU掉电

楼主(2014-06-03):
接了一台联想B460的机器,客户掉电.心想这 不是送钱来了吗?上电一看待机0.08,不用说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哪里问题了吧.等客户走后拆机再次上电,待机还是0.08,用手一摸CPU的铁管,还真是铁管发烫.果断换之,再上电待机正常了,自动上电到了0.3几(没装CPU),装上cpu和内存试机.晕了,上电到0.1几就掉电了,而且反复重启.把CPU下了又可以上到0.3几而且不掉电.装不装CPU电压都有1.2左右.以为还是管子的问题,就把所有的铁管都换了,可是故障依旧.现在 是CPU换了,BIOS也刷了故障还是一样.现在实在是没招了.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以多到数不清,没有人见过所有的故障,这年头通病哥已经站不住脚了,一切重在分析

哥们,8分到手了吧。。

网友:
怎么使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楼上已经处理 谢谢提醒

网友A:
不装CPU电压多少?CPU供电

网友A:
如果不装CPU供电正常,建议你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A:
不上CPU和上CPU供电电压有没变化,没有变化查VID

网友A:
问题可以多到数不清,没有人见过所有的故障,这年头通病哥已经站不住脚了,一切重在分析

网友:
天意wx -6 不能一条说清楚啊 ?

网友:
换个CPU或者主控换个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CPU电压多少?CPU供电

装不装CPU供电都有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装CPU供电正常,建议你先换个CPU试试

CPU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CPU和上CPU供电电压有没变化,没有变化查VID

不上CPU电压是1.16V,装上CPU掉的太快,用示波器也只是看到跳一下就掉下来了

网友:
看下CPU供电芯片  电压是否都正常  掉电一般都是电压问题啊

网友B:
有条件了,换个供电芯片试试,没条件,查查VID组合。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了,换个供电芯片试试,没条件,查查VID组合。慢慢来吧。

VID组合是怎样才算正常?

网友:
问题可能还是出在U供电那块!     如12楼同学所说  换换  有没有供电芯片  换个试试

网友C: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CPU  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这机子有时候就这样,是有短路了,把IC也换了,你看下不装CPU对地和装CPU对地是多少

网友:
换CPU  查供电

网友:
62882你怎么没换呢,至少把这个换了再发贴啊,再不行就换桥

网友:
铁管坏了把

网友:
以前碰到过别的机器出现过这种问题 965的   1.05V没起来   第2个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CPU 供电正常不……

网友:
铁管子早就全部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cpu试试  如果不行就刷BIOS试试

呵呵 ,你说的这些早就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的机器不都是开启电压,那个公共点腐蚀通病吗?修了好几台都是那个位置

可是我这台不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能换的都换了

网友:
你自己描述的很不清楚 ,cpu 供电管确定都安装好了吗,可以打波形看看 ,换铁管之前你不打波形确认下吗,刷bios 你确定刷的bios 是好的吗,论坛上面很多bios都是不好用的。

网友:
cpu供电不稳定  这个还是要查cpu这边的电路

网友:
上下管换掉实试试看

网友:
查下DIV供电

网友:
换个CPU,查查vid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修好没有啊

网友:
cpu供电ic换个看看

网友F:
管子及芯片全换必好。

网友:
换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这种应该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管子及芯片全换必好。

真的吗?但我已经全换了为什么还不好呢?

网友H:
果断 换CPU铁壳 和CPU  如果还不行直接换CPU老二 八脚芯片  好像是AJ8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果断 换CPU铁壳 和CPU  如果还不行直接换CPU老二 八脚芯片  好像是AJ8把

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个八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的吗?但我已经全换了为什么还不好呢?

我之前还修了个,也是人家换铁壳子,结果不行,最后我一个个飞线焊确定是上家铁壳子没焊好导致。

网友:
也是修过一个b460 上u掉电,好像最后定的cpu换上好了

网友:
这个机有几个通病,R376,,还有CPU供电管铁壳的容易坏.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烧那铁壳的话,控制芯片及CPU都见过连带出问题的

网友:
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
330电容换个试试   CPU 旁边不行再加2个  在试试

网友:
62882   坏了    换了再看看后级几个电容  一般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看看51123 那里有腐蚀没

网友:
北桥  南桥 CPU座
都有可能

网友:
温控芯片的问题吧你看下

网友:
B460哪个铁皮管子 那是核显的那个?

网友:
要是核显的那个估计CPU挂了弄了3个机子核显管子挂了那个供电芯片也挂了  CPU也挂了

网友:
换个控制芯片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B460都已经有4个通病了,难道又多了一个出来的,期待楼主的结果

哪来的4个?求解释

网友:
我是来积累经验的

网友:
怎么感觉有点像月饼老师讲的PGOOD和复位的案例。。。。。

网友:
兄弟,你cpu坏了。。。

网友J:
铁壳坏了一般CPU供电芯片都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铁壳坏了一般CPU供电芯片都会坏····

CPU 铁管子 供电芯片 BIOS全都换过了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

网友:
还没呢 现在没什么思路

网友:
换CPU供电铁壳子

网友:
CPU供电虚焊,会造成

网友:
是不是还是有哪短路啊,等最后结果

网友:
看下驱动芯片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2014-07-10):
应该是CPU,以前修到过

网友:
请问一下你这机子最后修好了没有啊。我这有一台根你这个一样的故障,,,换了CPU    供电IC  铁MOS管都一样的,,上到0。1几就掉电,,不上CPU就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