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321 笔记本暗屏维修经验

楼主(2014-06-03):
今天同行送修一个笔记本,有时候开机亮有时候开机不亮;根据同行痛苦叙述:客户送个机器给他说键盘损坏,于是更换一个键盘,最后更换键盘也亮,放到第二天就不亮了,做好事给客户免费的清理了下灰尘,另外中途进入BIOS检测内存时候拔掉了电源。。。。。。。。。;好了不罗嗦了进入正题
下手前先观察主板维修痕迹和元器件观察均无问题,再通过同行叙述有两个线索,进行推理:第一,清理灰尘,很有可能手法过重动作过大导致主板BGA虚焊,导致不开机;第二,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有可能是虚焊;第三,进入BIOS中途把掉电源,是否会是BIOS损坏,顺便说下CQ机器bios比较容易坏,不排除这个可能;
好,初步诊断结束开始维修
一,先从风险最小的BIOS升级开始,下载CQ321BIOS升级,问题依旧;
二,显卡虚焊的可能,外接显示正常,换液晶屏还是不亮,故开始加焊显卡,加焊后还是不显示,但是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屏幕暗屏;
三,维修到此开始查看导致暗屏的原因
1,屏线损坏;
通过对脚两头测量的办法排除屏线损坏
2,屏故障屏上高压条不工作
通过排除法,换个好屏,故障一样排除屏故障
3,屏线接口供电故障
下面问题定性在屏接口缺少工作条件;由图所示屏接口CN3000(HP接口是针插式的容易插拔屏线导致接口内部的针断或者弯曲导致屏不工作)

接口的其他脚位电压均正常,但是唯独13脚无电压,13脚是由一个门芯片U3000(门电路原理我就不说了)根据图4脚如果想要有电压输出,必须满足2脚LCM_BKLTEN电压产出3V,1脚LID_SW#_3电压3V产生;经过测量发现1脚有3V电压产出,二2脚LCM_BKLTEN无电压产出;根据图纸

电压是由显卡产出,并且测量相连的电阻R5116 10k的电阻正常;判断显卡此电压未出导致门芯片U3000的第4脚无电压;
到此其实取下显卡丛植或者更换显卡芯片可解决,但是本着节约时间和降低风险的角度解决问题,(毕竟维修能解决客户问题就可以了一切为了钱钱。哈哈),我们直接下掉门芯片导通5脚和4脚到此问题解决(门芯片就不要管他好坏了,哈哈)

好了罗里吧嗦说那么多,总结下:
第一,惠普机器CQ系列机器BIOS容易损坏
第二,维修要尽量少BGA,以解决故障降低风险为主要原则;、
第三,注意观察机器,大家清理灰尘的时候一定要温柔对他,注意拿主板的手法,不能对它粗鲁,那么他也会对你好的。你看我的这个同行不就是粗鲁了,笔记本对他发火了吧,现世报,哈哈。
顺便提供图纸和BIOS供大家下载。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I4Nzg2fDJhNzgzOTliMGY0ODlkZDg0NmJhMTQzNTljOGE0YzcyfDE3NTY0OTQxODA%3D&request=yes&_f=.rarattach://728787.rar

楼主你这样做的话屏幕显示换页切换会有白屏现象啊!
观察不仔细走了好多弯路!不过楼主后面处理的还可以。
我说楼主啊,你是见习维客了,修个暗屏用得着这样的复杂吗?还刷BIOS,焊显卡的,弄的小问题变大问题啊,看了帖子后我只能无语,拆开屏一测高压条便知道,秒杀的问题还搞的这样复杂,难道是

若離 -1 加焊显卡前不仔细、没看到暗屏

网友:
楼主细心,经验好!谢谢分享经验!!以后多加注意!

网友: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A:
你这样的话,如果显卡真的有问题,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错的经验,我这里也有台不亮屏的机器,各路条件都满足了,现在订了显卡,到货后装上试试吧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吗?

网友:
修个暗屏费这么大劲 外接都亮了 就多注意下屏幕有没有反应 缺什么信号直接拉个过去不就完了

网友:
学习。。。。。。。。。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暗屏这种问题,正常情况下,不是屏就是高压板,再来查接口,直接进入主题啥。。。。

网友(2014-07-18):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B(2014-06-04):
是一开始就是暗字?还是刷blos和吹显卡弄的....

网友:
楼主细心啊,是啊,总结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好人不容易做,能省就省了

网友C:
不要觉得楼主搞的复杂,楼主是因为刚开始没有注意到暗屏所以走了弯路,其实楼主的思路还是值得学习的,谢谢

网友D:
楼主为什么不拆卸R5116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话,如果显卡真的有问题,还是会返修的。

钱收到再说,反正BGA少上就是了。而且惠普打胶多。麻烦风险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觉得楼主搞的复杂,楼主是因为刚开始没有注意到暗屏所以走了弯路,其实楼主的思路还是值得学习的,谢谢 ...

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哦。开始无暗屏,是加焊显卡后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开始就是暗字?还是刷blos和吹显卡弄的....

有时候我很郁闷,写的很清楚,很多朋友不爱惜看,估计是都没仔细看。不说什么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什么不拆卸R5116看看呢?

这个电阻正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