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IC能够承受多高的温度?能承受多长的时间?

楼主(2014-06-03):
用热风枪或者BGA焊台对IC进行焊接时,温度有200多度了吧,这样不会把芯片烫坏吧? 不是说一般芯片到90度就很不稳定了吗?一百多度就可能完全坏掉不能工作了,为什么焊接温度近300度也没把它搞坏呢?

我是新手,真心求教。

网友:
因为芯片没有处在工作状态,就是没有通电。

网友:
就是说它不通电,所以可以在几百度高温下不坏?

但如果是BIOS芯片,里面的程序会不会丢失呢?

网友(点评):
BIOS资料是不会丢的

网友A:
BGA温度是均匀受热的,300度不易吹坏,只是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温度是均匀受热的,300度不易吹坏,只是时间不能太长

原来是介样底,飞藏感谢。

网友:
无铅BGA 芯片承受的实际温度是217正负10度, 用解焊机可以把温度调至390左右,实际温度可能就在217左右

网友:
应该是没加电,温度逐步上升的原因。

网友:
不会的,一般的芯片还是能承受300多度的温度,风速可以调大一些,不过吹的时间不宜过长。BGA更不用担心,上下都是均匀受热的。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工厂里面400多度,而且时间也要比我们通常维修的要久一点。

网友(2014-07-04):
这个也想知道,焊接芯片的时候,就是怕把芯片吹坏了。

网友:
风调整小点啊

网友:
主要风枪要让芯片受热均匀,你只吹一点,怎么的也的坏啊

网友:
我吹过平板的,用大风枪,吹的时候跟朋友吹牛去了320吹了有五分钟吧,居然还能亮机,够坚强.

网友:
对IC焊接时旋转着风口吹就不易吹坏,还有就是焊接时间要快。

网友(2014-08-07):
关键是吹的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