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主板八角供电芯片?

楼主(2014-06-03):
本人刚刚入门,基本电压都能够测量出来,但是最近总遇到内存供电不正常,不知道怎样测量八角内存供电芯片。求帮补!求指教!

网友:
怎么帮呀?芯片型号都不贴出来

网友: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八角芯片,顺便问一声,既然有八角芯片,是不是也有草果芯片和茴香芯片?

网友:
搞张图纸啊,哥

网友A:
本人刚刚入门,请问南桥,北桥,显卡,怎么测好坏?

网友:
找电路就好修

网友:
没有看懂呀,,,,,

网友:
电路就好修

网友:
看电路图貌似好些,找问题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刚刚入门,请问南桥,北桥,显卡,怎么测好坏?

量一次背面的小电阻,实在不行就拆下来量,桥上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量一次背面的小电阻,实在不行就拆下来量,桥上的电阻

电阻是只要不为000就是好的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只要不为000就是好的对不?

最少也要有100欧姆啊,北桥个几个电阻短路是正常的,显卡就不一样了,只要有一个短路就挂了

网友:
搞张图纸啊

网友:
来来来   搞什么东东

网友(2014-07-03):
哈哈,我现在你能找到供电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校中,谢谢分享
额你这个确实把我扶住了的日火了的

网友(2014-12-22):
八角供电芯片的型号很多,下载它的PDF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