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本地很少维修的,求问下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4-06-03):
蓝宝的6770VX坏了,具体是不开机,也没有主板的显卡坏的提示声。
但是用双显卡进PE可以检测到6770。
而且有个现象不知道怎么形容,大概是 开机自检那段时间感觉显卡是可以的,风扇转速正常,可能到进系统那会需要用到显卡开始风扇100%转速,双显卡也是这样,插到6770上就满转速黑屏,插到好的显卡上正常使用 ,而且PE下正常识别6770.
win8好像不支持N卡跟A卡一起插,到欢迎界面读完就黑屏。所以只PE进去检测到6770在运行。大神们有遇到类似的没有。

网友:
可能GPU虚焊了

网友:
我也感觉很像GPU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以是显卡供电电压不稳定。

网友:
显卡花屏不

网友:
点不亮了   用集显或者双显卡进系统可以看到6770这个卡也可以装驱动

网友:
查下显卡的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