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各位大师帮帮忙看看翰士奇HH251换了N遍灯管了。

楼主(2014-06-04):
修了好几台翰士奇HH251的机子,故障是亮灭,灯管坏了,灯管的长度是553MM的,换上后故障依旧,将灯管拿出来点就能正常,将灯管装进去后就是亮一下又灭了,灯管连接线换了,两边的胶头也换了,绝缘都做的很好,灯管也是原长度的新灯管,以前修这种机子实在没办法了换一组旧的灯管上去就能用了,各位大师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总不能没有病就死了吧。

网友:
去保护吧~~~~~

网友:
还是有漏电的,建议换基地卖的LED套件

网友:
难道灯管还能认亲

网友:
有漏电的地方,所以保护了

网友:
回楼上一心有你师傅,真的像灯管会认亲似的,因为有好几台一样的机器,在别的能点亮的机器上拿一组灯管安上就能点亮,那组旧灯管两头都黑了也一样好用,真是奇怪了,像见着鬼了。

网友:
最不可思议的是下面的一组灯管拿出来在外面祼点就能点亮,一装进去就亮一下灭,我是有点服了。

网友:
问一下版主,基地卖的LED套件在哪?有链接给发一个哈。

网友A:
去保护,不能这么维修啊,肯定会用不住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高压部分供电是18.6V,ON/OFF是4.8V,ADJ也是4.8V看这个电压挺适合通用高压板,索性用小孔两灯的宽电压高压板代换,感觉亮度也还可以,老化一段时间看看吧。凭着反复折腾的体会,我感觉毛病应该出在灯管上,虽然是新灯管但灯管的参数如电流啥的和旧灯管应该有点差别,装进框架里两个灯管要是帖近的话就会保护,因为这一组灯管外接一根灯管就能正常点亮的,高压部分芯片是OZ9933GN,12脚接地去保护,可以暂时去保护观察现象,不能用做最终的维修手段。

网友:
灯管接头,接口,看看是不是有接不良的,也包括高压板上的灯线接口,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保护,不能这么维修啊,肯定会用不住的。

你灯管也没问题  高压板也是好的   不去保护 怎么弄

网友B:
      关键,楼主现在你弄好没

网友:
群创屏很多都认灯管。新的灯管不行,换旧的灯架就行。

网友C:
应该是漏电导致的,我上个个星期修一台显示器换灯管也是这情况,单侧灯管正常,原高压板带其他灯管也正常,弄了一上午来回的拆装,,最后用一根导线连在固定电源板的螺丝上,另一头连在屏蔽罩和屏固定的螺丝上,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漏电导致的,我上个个星期修一台显示器换灯管也是这情况,单侧灯管正常,原高压板带其他灯管也正常, ...

这个没试过啊,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楼主现在你弄好没

楼主用双灯小口的独立高压板代用了一下,长时间老化正常后已经交付客户了,高压板供电18.6V,ON电压4.8V挺适合那种宽电压通用高压板的,压的活太多了,不能再去折腾了。

网友:
应该还有漏电的地方没有发现到吧。。

网友:
这种显示器很头疼的,就是漏电,解决办法只有绝缘。越搞越头疼,索性换一套就对了。

网友:
检测一下是不是灯管有地方漏电,如果没有,外置灯管一切正常,可以考虑高压板去保护试一试,或者换个通用的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关键是解决问题   客户接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