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M3A76ME主板有时候不触发

楼主(2014-06-04):
联想CM3A76ME主板有时候不触发, 冷机下可以触发,关机后,不拔插头几分钟后,再开机,就不触发了,SB电压正常,PW SW的开关也有正常的5V信号,用手按南桥和IO也触发不了,求维修思路。

网友(点评):
看下待机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5VSB的电压是正常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5VSB电压完全支持,PW SW的插针上面也有5V电压,IO芯片加焊过,还是出现不触发现象

网友:
加焊南桥吧 我有一块是不跑码加焊南桥弄好了

网友:
这机是用什么IO的。。?

网友(2019-09-17):
电脑主板不触发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150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