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没见过的问题

楼主(2014-06-04):
进PE关机死机,装系统进桌面待机而后蓝屏,再重启

网友A:
cpu,内存,硬盘都对换试过啦,系统重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内存,硬盘都对换试过啦,系统重装试试

这个机器好像是板载CPU

网友:
内存,硬盘都换过,休眠IC也被我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