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06-04):
把电脑弄一个导线接地,刚碰到地就打火而且电人,我用测电笔测了一下这个电脑的电脑外壳有220感应电

换了一个新电源好使了,请问这个电耕牛是哪毛病呢

网友(点评):
是因为三芯插头没有接地,且一个Y电容开路引起的

网友(点评):
估计是零线Y电容开路了

网友:
请问这个电源是哪毛病呢

网友:
灰多建议清理

网友:
不是灰的事

网友:
电源有漏电,重点滤波、抗干扰电容

网友:
谢谢TLH0902这位朋友正解

网友:
我把抗干扰电容换了现在感应电是110V了不电人了可是还有个问题我把222 2KV的换成222 1KV的没事吧

网友:
原来的电容是222 2KV

网友(点评):
应该没事。但为了安全还是换2KV的比较可靠

网友:
y电容损坏倒是有可能,一般电源都会有感应电压,这点很正常,只有电压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