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屏幕有几条亮线,还有救吗

楼主(2014-06-04):
本来没有的,亮一下黑屏,测了一下3根灯管报废,我就全拆开找别的屏幕灯管换上的,装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是我碰到哪里了吗,这个线有办法吗

网友:
没有,换屏吧

网友A:
拆屏不小心造成的,,只能这样了

网友B:
没有球了  哥们  早上好

网友:
哥们早上好  我的分不够  来专点分 呵呵

网友:
哥们早上好  我的分不够  来专点分 呵呵    哥们早上好  我的分不够  来专点分 呵呵

网友:
哥们早上好  我的分不够  来专点分 呵呵

大早上的,你玩大了啊。

网友:
哥们早上好  我的分不够  来专点分 呵呵   哥们早上好  我的分不够  来专点分 呵呵

你这样子,只能给你减分,再来个严重警告

网友:
哎,悲剧啊,只能这样,马马虎虎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屏不小心造成的,,只能这样了

已经很小心了,还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换灯管之前屏应该是好的,可能是你拆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

之前没有的,应该是不小心弄的

网友:
多少寸的呀,换灯管也这么杯具?

网友D:
这就是把故障扩大了,白忙,还赔人家屏,换灯灯管还是要小心

网友E:
换灯管的?????我也遇到过不过没收钱也没赔他

网友:
闪屏门啊,笔记本屏这样的故障最多了都是修不好,但是有人回收这屏。

网友:
只能换屏了应该~据说有能够修这种的 但是设备好像20来万。。我前段时间给人修笔记本 也是把屏弄出线了 还好原先是屏不亮。。so。。你这应该是把排线弄虚焊了。。。。

网友:
只能换,没有工具修复

网友:
拆的时候动到屏的排线了  你有手捏有排线的那些地方看看

网友:
那你地方应该有专门修屏的吧,给他们看看,

网友:
看来是处女作了,没事,以前我也这样过。小力些要象爱抚女人一样。否则 后果就这样了。多折几个坏屏练习。

网友:
肯定没救了,不是裂了,就是排线被整到了

网友:
排线有的地方能修复,重新压一下屏线应该就好了,但是看这个屏值不值重压屏线的价值

网友:
一个字换,屏有问题

网友:
你把屏线换下看看,不好屏坏了

网友:
嗯!楼主先把屏线插拔一下吧!或者换一根呢!再不行就是屏的问题吧!这种现象只跟屏与屏线有关系大呢!

网友:
找个好屏试一下就知道是屏还是线了,换屏的线路板和玻璃要找专业的搞,可以处理

网友:
这个是硬伤,没办法修的,只有换。

网友:
屏坏了,我每次换都要给客户报风险的,要不然 自己赔啊,,,,

网友:
会不会你拆的时候把屏的排线弄断了一点点。。这对我们来说是修复不了的

网友:
屏坏了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灯管的?????我也遇到过不过没收钱也没赔他

你这是碰到好客户;  不然人让你赔一个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球了  哥们  早上好

你这样直接变负分了 没看到提示不让灌水啊

网友:
基本没戏了。

网友:
弄下排线,可能是排线松动了

网友:
没救了,哥们

网友:
肯定是屏挂了

网友:
屏坏了   没得救了    换新的吧

网友:
拆屏的时候屏弄坏了。。这个千万要小心的

网友:
没戏了  这玩意没法修

网友:
悲剧了,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把故障扩大了,白忙,还赔人家屏,换灯灯管还是要小心

修显示器就是这样,都得赔人家几张屏,意外

网友:
别闹。拆坏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