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求助点位图软件

楼主(2014-06-04):
最近手头朋友送了10多片主板,想学学维修,可论坛的点位图软件在我的WIN7 64位原版下就是没法用,PCBRepairTool总是停止响应,tsict又打不开.fz文件,把.fz改为bom后OK键是灰色不可用,特在此求一个WIN7 64位原版下能用的点位图软件,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4-6-4 22:28):
已经解决了,现在可以用了 ,害我重新装系统

网友A:
我怎么都可以用,没听说WIN7 64位有什么不兼容的,全部的点位图都可以正常打开,华硕 V星、技嘉,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都可以用,没听说WIN7 64位有什么不兼容的,全部的点位图都可以正常打开,华硕 V星、技嘉,都没有问 ...

能给个试试吗?

网友A:
给什么,点位图软件吗?论坛上就有得下啊,华硕的那个PCB,要改时间到2011年,其他的直接就可以打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什么,点位图软件吗?论坛上就有得下啊,华硕的那个PCB,要改时间到2011年,其他的直接就可以打开啊

不行啊,论坛的我下了好几个,时间也改过、也用兼容模式试过,双击后就没反应,几分钟后看任务管理器里就是没响应啊

网友A:
你系统有问题,我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是64位的,照样可以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系统有问题,我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是64位的,照样可以运行。

好吧,先谢谢你,跟自动更新没关系吧?我的所有补丁(除语言)都是打了的,待会重装一次系统看看,

网友:
奇怪,重装系统后可以用,但等系统自动更新完成后又是未响应了,无解啊

网友B:
我的也是WIN7 64位的花了很多积分下载都不行同求

网友(2014-07-08):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WIN7 64位的花了很多积分下载都不行同求

我的最后原因是罗技的驱动让软件不能用,卸掉罗技的键鼠驱动论坛的软件都能用,不过要改时间

网友:
系统的原因,不行就干系统。简单快

网友:
这回可以了

网友:
能用了都不说出来

网友:
新手来学习学习 啊

网友:
重装系统可以,应该是你系统问题罗。。。

网友:
还是WIN7系统的兼用性没有这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