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笔记本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14-06-04):
台式电脑的显示屏都有驱动板,上带MCU,显示器的固件信息都由它控制记录。那笔记本自带的显示屏的MCU程序是写在哪里呀?现在很多的电脑都是高分辨率了,1920*1080了,能不能换同尺寸的高分屏呀?谢谢大家请指教一下!

网友:
么试过应该可以吧

网友:
显示屏有码片

网友:
一般有一个8脚的像场管的码片,信息就在里面!可以刷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
屏上面有个码片的,有的换屏就必须要同时更换码片

网友A:
通过EDID读取的,8PIN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EDID读取的,8PIN芯片。

这个EDID是在哪里的呀?屏基板上还是在主板上呀?能刷吗?

网友(点评):
屏基板上,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