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盘坏道能修复吗?

楼主(2014-06-04):
硬盘坏了 又打差的  请问怎么修复???大师求解、、、、

网友:
进MHDD修复,最多修复3个。

网友:
楼上的,这样修复不稳定

网友:
有的能修 有的不能 我都是用MHDD

网友A:
物理损坏修复也没意思

网友:
修好了  还是坏  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理损坏修复也没意思

你一般不修复吗?

网友:
修好了其他的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
物理坏道不用修了

网友:
用PC3000比较好

网友:
不多于20个红叉,用MHDD修完以后出问题的很少

网友:
MHDD修复应该也可以,我一般扫描的时候把最后一项ON

网友:
逻辑坏道可以,物理坏道只有屏蔽

网友:
坏道分逻辑坏道和物理坏道 简单点说就是 坏道数量少是可以完美修复的 硬盘有坏道表 把坏道的扇区写入坏道表 mhdd就可以完成 但如果坏道太多.一般都是盘片变形磁头变形 可修复的几率就比较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