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一耕升220显卡短路问题

楼主(2014-06-04):
小白学修显卡一块遇到阻碍,问题插到主板上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明显是显卡短路于是就测量了下各个管子以及gpu线路的阻值发现一个管子击穿了其他的都还好,型号是090n03l没有同型号的于是用md91064代换,焊接好后,又对个个管子的g极和s极打阻值检查发现有两个060n03l导通于是拆下来测量,发现管子是好的,检测pcb板子发现导通,经过一番测量后在背板上有个24个脚的方形原件网上查不到资料,于是拆了下来发现原先到导通的地方不通了,所以请问是不是这个原件内部坏掉了,也不知道我的检测方法是否正确,还请同学老师们多多指教

网友:
倒数第三张图片上我用记号笔标记出来了这个原件上标着BN-BH   J14 其他信息没了

网友:
么有标示啊看不懂

网友:
你在图上画个标记啊,我们才能看到

网友:
主控烧坏了,别外坏显卡上找一个一样的换上去吧。

网友:
找不到这样的主控哦,哪里可以买到或是用什么代替,并且请赐教下我维修的方式对不对,还有我标示的不太清,各位老师同学凑合看看吧呵呵

网友:
找了好半天了还是没有找到一样的,资料也没有看来是只能当料板了

网友:
换场管   试一下

网友:
你的方法大概是这样吧,我也不是很懂,感觉思路是对的。

网友:
把那个供电芯片换了,要是换了还不行,你就把16V的电容都拆下来在量量,有的16V电容不鼓也是坏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短路多点。。主芯片短路比较少

网友:
我也是小白

网友:
背后那个应该是14脚的供电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