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HSD190MEN4没有侧板,如何飞线?

楼主(2014-06-04):
HSD190MEN4画面灰白,有图像显示,图像移动拖影,不知是否是屏坏,若是,如何解决,谢谢!
飞线

网友:
程序已经刷过,排线已经换过,VGH电压在23V左右。换灯管前显示正常,换后出现这个现象,考虑是屏本身出现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应该问题还是在屏线上,我碰到过AOC的屏,测屏线每根线都通但图像就是乱啊。最后操起家伙飞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