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多台海尔T6 神舟A430

楼主(2014-06-04):
最近修到多台海尔T6 神舟A430 机器主板都是一样都是不开机,现在来讨论下这几机器有何通病???
不开机
通病

网友:
楼主别捂着了就分享出来吧!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分享下

网友:
海尔T6 神舟A430 方正R435这几款主板都是一样的,最近修了多台这几款机器,发现不开机有两个常出问题的地方,第一就是15V升压够,第二就是测量R16和R171这两个电阻的一端是否有15V电压(图纸上是15V,实测只有10V左右)。。。。

网友:
下次遇到了看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4-07-19):
学习了,如果遇到了看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