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C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4-06-04):
系统重新安装到出现win7图标后黑屏  内存 硬盘 换过 求助思路。

网友A:
从做下系统,别驱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做下系统,别驱显卡驱动看看,

做系统到WI7图标就一直黑的。。可以进PE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独立显卡删了

网友:
谢谢回复  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不是吧 我前几天修一台 刷BIOS后OK,你看一下官网 最新的BIOS就是专门解决进系统黑屏

网友:
进系统黑屏的确显卡问题比较大,我也遇过几例了

网友:
K42 J  就是垃圾机器

网友:
我修了好几台都不行

网友:
这款机器这个问题不是驱动没装好就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