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有维修价值吗?没有屏碎只是花屏,维修的价值高吗?请赐教!

楼主(2014-06-04):
屏是怎么维修的?请大师们请教

网友:
高    那你确定是屏的问题吗 ,
一般花屏,都是屏线的问题 和显卡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是修屏的话,有。不是排线或显卡造成那种

网友:
废屏有一定的价值 你可以自己研究 部分不碎的型号有回收的
要是不专业维修屏幕的不建议做太深层次的研究

网友:
大多数无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