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不出独显供电..求助

楼主(2014-06-04):
(图片)

网友:
先查芯片的条件都有不?高端显卡阻值只有这么点儿。

我的截图上都有标的.

网友:
把显卡供电电感给取下来看看是显卡短,还是供电短。瑞雪了的显卡也不至于1吧,至少也要2或3吧。

网友:
1欧是正常的,我也修到过,有些1欧的NVDIA的新款的显卡是正常的,因为显卡核心供电电压低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

网友:
阻值感觉不正常,把电杆断开量下是显卡坏还是供电芯片部分

网友:
果断学习一下。围观围观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我手上正好有个这种机器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