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08IG公共点没电压

楼主(2014-06-04):
          方正A608IG 广达代工 板号:DA0QL6MB8F0
测得PQ30第4脚为19V,可1脚没电压。PQ30不能正常导通,换过PQ30也不行,也检查了后级没明显短路。
求给位大侠指点,给个思路。

网友A:
PQ30不是个三极管? 1脚都接地了,还有电压,那就神了

网友:
查+VH28电压

网友B:
查 VH28的升压电路 ,因为PQ30是的N沟道的MOS管 ,N沟道的导通条件是要G大于S 4.5 v 才完全导通,但是你的G 级没有电压说明没有升压 ,在看一下 ACOK_IN电阻 有没有问题,如过没有问题话,在查 ACOK#的那个MOS管,这个管子是不能到通的,这个管子如果导通了 ,就会 没有28v,电压对地了

网友:
如果PQ30没问题的话,就查信号电压,看看栅极电压都是有谁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0不是个三极管? 1脚都接地了,还有电压,那就神了

不是普通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 VH28的升压电路 ,因为PQ30是的N沟道的MOS管 ,N沟道的导通条件是要G大于S 4.5 v 才完全导通,但是你的G ...

非常感谢,你这个思路很清晰。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 VH28的升压电路 ,因为PQ30是的N沟道的MOS管 ,N沟道的导通条件是要G大于S 4.5 v 才完全导通,但是你的G ...

已经查出来28V升压芯片短路了。换后28V正常,主板公共电压也都出来了。可没有3.3和5V啊,麻烦帮忙分析下。

网友:
图太小了  看不到  首先看一下有没有LDO有没有出来  你还是把图纸法过来我看一下

网友:
就是呢,说的都对,仔细的检查PQ30的控制脚1脚,这个脚不为高电平,Q30怎么都不会通,照相关的ACOK_IN、+VH28相连的电路,看是不是被拉低了。。还有PQ36也不能导通,它一导通PQ30也会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