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同行们帮我看看那个电阻!!

楼主(2014-06-04):
联想G460小小进水,3待机电转+3VS的MOS管,控制脚有一电阻,我在同型号好的板上对拆一个,开机正常使用,查图纸!R88,测好板R88两端各是触发才有的19V。我看应该是0欧的电阻,但我换上0欧电阻!或者直接接通!都不能触发!看来这电阻不是0欧的,请问同行们知不知道用多少欧的电阻装上才对!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电阻不用上,上了就直接对地了,0欧电阻。

网友:
。。。你是新手,还是?那R88 不是不用上吗?有个@

网友:
你接个O欧姆的电阻就导地了,还有个屁电压啊

网友:
可我看你图纸上明显 标识的就是0欧的啊

网友:
没装  根据你的描述  你测的两端都有电压的应该是R89

网友:
  那个电阻不用装的  那电阻本来就没装 你装上干嘛  而且装个0欧的上去 电压不直接拉地上去了  还怎么导通管子

网友:
空的,你装0欧姆,直接对地了还有什么电压

网友:
估计你看错了,R88是没有件的

网友:
可以装一个无穷大的

网友:
空的 没有阻值